变址寄存器的应用

楼主(2009-02-12):
现在碰到一个程序,看不懂看不懂Z1,Z2,Z4怎么计算来的,还有H0Z4等于多少。。程序在附件
描述:程序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 (2).doc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H0Z4--- H(0+Z4):指定特殊功能模块的编号为Z4
K0Z1---K(0+Z1):指定编号为Z1开始的缓冲寄存器
至于Z1Z2Z4,通过普通的运算指令和传送指令而来,但具体为啥值,要看你相关Z1Z2Z4处理程序的全部,并必须分析其实时扫描的情况,时序的先后及是否扫描执行。
希望能给你帮助,多看看资料消化吧。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