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CN和EM223 CN输出问题

楼主(2009-02-12):
EM223CN其中一个输出点只要接通电源就一直有输出,导致接触器一直吸合,且断电后都有输出,用表量是连通的,是该点已烧结吗,进口产品会有这种现象吗,机子可是才不到一年哪,不敢相信自已的判断哦,不会是程序设置了锁吧,有遇到的吗?

楼主:
帮忙分析哦,急呀

网友A:
有可能是接触器的主触点熔焊了,如果不是可换一个能正常使用的输出点驱动该接触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