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变频器通迅的问题

楼主(2009-02-12):
如何用触摸屏通过PLC任意改变变频器的频率.请举个实例!

网友A:
通用用DA模块.没写清楚什么PLC,什么变频器.

网友B:
二种方式:
1. 觸摸屏設定數值到D,數模轉換模塊D/A輸出0~(5)10v,控制變頻器無極調速
2. 觸摸屏設定數值到D,與對應頻率數值比較,相應Y輸出,控制變頻器多個速度運行。
按照實際要求來做。
充耳不闻

楼主:
-对不起,FX2NPLC,三菱A500变频器,我指用通迅的方式,不用D/A模块.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