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旋转圆形工作台的程序

楼主(2009-02-13):
我在做一个有关旋转圆形工作台的程序,有四个工位,工艺要求如下:
第一个工位是不断的放工件A,第二第三个是加工,第四个是卸工件A,由于是旋转台上,他们是同时工作,其中有一个 机械手取另外一个小零件B,在第二个工位上和工件A一起加工,如果没加工好,那么这个位置在旋转到第三工位时不被加工,第四个工位不卸掉,下次旋转到第一个工位上不再放工件,旋转一周后继续在第二个工位上加工
我不知道怎么设计好,哪位大哥给指点下我该从哪一点开始设计,或者
给个样本程序让我参考下,只要是旋转工作台的就好
邮箱:
limiju@yahoo.cn

网友A:
很簡單的,
工件A的標志位:-->M1-->m2-->M3-->M4 -->M1傳送
工件B的標志位:m12-->m13-->m14
m1 OFF, 放工件A, ON則不放;放A后m1 ON;
m2 ON, 加工A. B;B加工好M12 ON, 不好則OFF;
m3,m13 ON, 加工A;
m4,m14 ON, 取出A, 復位m4,m14
m14傳送到m1
我做了很多的這類控制。
充耳不闻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可以给个
程序
让小弟参考下吗?

网友B:
用分割器做简单一点

网友C:
为什么会有没加工好产品流入下一工序 是编程原因?

网友D:
我也想要这方面的程序看看,有吗?

网友E(2009-04-25):
好象不是很難,是順控的選擇序列吧。

网友F:
这是一本书上的一个题目 用ROTC 指令 用编码器来记数 也就是编码器旋转一圈的脉冲数
当转动一个工件间发出的N个脉冲时 调用机械手的号数设定

网友G:
你要的是这个吗?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upload=1]
Flash动画教学资料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