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ACE连接问题

楼主(2009-02-13):
我的屏是GP2500和GP2501的,怎么连接时屏没反应,结果提示于附件图片,USB与串口的线我都试过,就是屏没反应。请大家给写建议!谢谢!

楼主:
等待高手的回复!非常急!谢谢前来回帖的同仁!

网友A:
進入離線模式(OFFLINE),然後選擇TRANSFER SCREEN DATA,用軟件再傳輸看看

网友B:
不知道,会不会是你的线缺少硬握手

网友C:
如果你的電纜沒有問題,
如斑竹所說,
GP不能自動進入傳送狀態,需要手動操作進入
充耳不闻

楼主:
我按照版主所说的去连接也不行,不知是那个环节出错,等待高手指点!在此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你先要确定电缆没有问题?

网友D:
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怀疑是线的问题,我用了PLC的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怀疑是线的问题,我用了PLC的线。
PLC的线?这样怎么会可以呢

网友F(2009-04-09):
你用的是USB型的GPW-CB03吧?
你的电脑可以DETECT GPW-CB03 吗?
不然就要安装DRIVER吗?
下载积分:+1(hwsim) 热心助人!

网友G:
用COM2口试了么。我前两天从GP上载,用COM1口跟你的画面一样,换成COM2口就可以了

网友H:
楼主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作孽啊~~~我是刚到公司,刚接受电气这块,领导给了我一把线,想来想去只有线的问题

网友I(2011-0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