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2-13):
LG MK120S的PID程序中有这样一步 I = D0000 h0080 I ,h0080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大师们,帮我一下,感谢你们啊!

网友A:
应该就是十六进制数80的意思

楼主:
那D0000=h0080,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是h0080,如果我用h0090,h0100呢?会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B:
H0080是16进制的,应该相当于十进制的128吧
在程序里面,这个数字应该是有特殊含义的
MOV一个值到D,在PID里通常爱用来定义一些设置和参数。

楼主:
站长,我把书上的源程序给你看看,有时间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你啊。
LG的PLC —PID输出点是P40,控制一个接触器,那么在梯形图程序中要怎么编这个P40呢?想了好长时间都想不通,烦恼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