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PLC指令

楼主(2009-02-13):
新手请教 PLC编程里SET RST 指令怎么理解比较懂呢?谢谢!

网友A:
SET是置位,使ON
RST是復位,使OFF
充耳不闻

网友B:
置位之后,要断开它,必须要用复位
也就是说,一般置位和复位成对出现.

网友C:
SET是置位,使ON
RST是復位,使OFF
在正逻辑中相当于带自保持的开,关

网友D:
set英文意思是放置,设置。即设置为ON,记住英文意思就好了。
PLC指令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