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4 IFM 密码清除

楼主(2009-02-13):
我有个CPU314 IFM里面有加密码的程序,现在我不要原来的程序,需要重新下载新的程序,但下载时提示要输入密码.我怎样才能清除原来的密码呢?没有MMC卡和电池。具体样式如图:

网友A:
先格式化然后再下程序

网友B:
把开关拨到MERS,然后回到STOP。。。。按照正确的时间间隔和顺序,格式化PLC内存。

网友C:
拆开盖子,把电池拿出来。可以问问西门子客服的,上次给的答案是这样的

楼主:
楼上所说的CPU格式化,我尝试过,而且灯都是那样闪烁的,但还是不行! 拆CPU? 300的可有人尝试过? 那可不像200那样容易搞定的。我从外面看了下,里面也根本没有什么电池,还有,在MPI口附近有个电池盒,但是空的!
希望有见识广的同仁们帮帮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D:
那个我好像在书上看到过 你在帮助里找找看 关于密码的 那地方看 有删除密码的那么一段 具体我也忘了 呵呵

网友E:
我知道:先断电,然后把钥匙开关达到MRES不要放开,再上电,最后松开钥匙,里面程序就没有了
41293119 你好!你那方法可以,但仅是第一次能下载,接着再上载、下载它有提示输入密码,请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样能彻底把密码清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