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控器的问题

楼主(2009-02-13):
台达温控器DTA系列的,不能连接三线制的PT100吗?
怎么连接后提示的内容是未连接呢?

网友A:
可以的,我用的就是DTA4848,用的也是PT100,是不是你的参数没有设定对
下载积分:+2(adidas) 热心助人!

楼主:
参数设置了INPT=PT1,其他没设置
只接2根线的时候显示正常,3根都连接的时候就显示NO CONT

网友A:
你设计成PT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计成PT3
那样温度范围就不对啦

网友A:
可以了没有,可以加我QQ:314741395

网友A:
不可能吧,那个是温度范围是自动生成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