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是什么设备?

楼主(2009-02-13):
有什么设备可以根据产品的外形轮廓,发出信号。
比如一种产品正面是平的,背面是弧面的,什么设备可以测出当产品弧面向上时,发出一个信号呢?
希望高手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A:
最好把产品的照片发上来,大家才能有针对性能提一些有价值的意见

网友B:
最好能提供实样照片,及产品需要鉴别的现场环境说明,否则空谈

网友C:
有专用图形检测装置//三维处理//天价

网友D:
怎么感觉不很复杂,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都能满足这个要求,关键是产品是什么样子,材料如何,运输过程怎样?

网友E:
同意6楼,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都可以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F:
哪有这么复杂嘛。用一个光栅检测就可以了,其中它自己就有NO好NC和COM,连接就不用我说了,一般电工都会的!

网友G:
用一个光栅检测就可以了,

网友H:
超声波测距也可以呀。以平面时为标准距离,弧面距离比平面短,设置一段比较程序就可以区分。关键就如6楼后段所说工作状态。

网友I:
用CCD检测,但是价格好贵呀

网友J:
6楼说得对,是什么产品,什么材料?

网友K:
方法有很多种,关键要看具体情况楼主要仔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