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OMRON-PLC中的BCD码

楼主(2009-02-13):
请问,在OMRON-PLC中的BCD码是什么意思?好像不是8421BCD码,是不是就是常数?
谢谢啦。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回答呢?没有知道的?

网友A:
bcd码也叫8421码就是将十进制的数以8421的形式展开成二进制,大家知道十进制是0~9十个数组成,着十个数每个数都有自己的8421码:
0=0000
1=0001
2=0010
3=0011
4=0100
5=0101
6=0110
7=0111
8=1000
9=1001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的,我想问的是在OMRON中据说的那个,如TIM定时器中所说的,在TPM1A中,如果是定时10秒,那么程式怎么写?
是这样的吗: TIM
#100
这样对吗,OMRON中所写的定时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它说单位是BCD码,可是我看那是十进制的吗
这个要怎么理解?

网友B:
对于定时器来说代表了100个0.1s,也就是10秒

网友C:
BCD碼,你就認爲它是十進制好了。
OMRON的TIM/TIMH/CNT後面的常數只能是BCD碼,也就是十進制數,雖然它以#打頭。
一般來説,OMRON的常數十進制以&打頭,十六進制以#打頭。
充耳不闻

网友C:
OMRON TIM是0.1秒單位,TIMH是0.01秒單位
充耳不闻

网友D(2010-05-12):
BCD码是一种10进制的码。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