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3):
紧急求助:各位大哥,谁能告诉我,威纶触摸屏时间和日期怎么设置?

楼主:
各位大哥:谁能告诉在下威纶触摸屏的系统时间怎么设置在屏幕上?在下将非常感谢!!!

网友A:
威纶EB8000软件中系统保留字LW-9017到LW-9023就是用来做年月日时分秒日期的.用数字显示原件来做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同型号的维纶其时钟地址是不一样的,首先要看该型号说明书有关时钟的地址,或者把你的型号说出来,朋友们帮你查,然后建立数字显示元件属性指向该地址.一般来讲这个地址是可读写的,写入新值即设置了.这时需要建立数字输入元件,所应该注意的是,这时的数字是BCD码格式.
MT506的时钟在RW60000 ---RW60006 顺序为秒-------年/星期
至于8000系列屏幕的时钟已经作用不大,因为此时的控制相对复杂,需要使用PLC时钟进行控制并显示各类事件发生时间,这时需要在触摸屏幕的设置中将时钟改变为外部时钟,再建立一个数据传输元件,将PLC时钟数据定时读到触摸屏幕中.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
说明书上有讲啊

楼主:
三楼大哥,型号是MT506mv,能否具体说一下或举个例.感谢!

网友D(2009-04-27):
本站不是有威纶程序例下载嘛,可以去找找看!

网友D(2009-07-08):
可以到威伦网站上下载示例嘛

网友E:
要密码的啊,是厂家设定,找他们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