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

楼主(2009-02-13):
各位大虾,小弟初次接触LG 的PLC,请教各位K7M-DR30UE这个型号的PLC用什么软件编程啊?是什么版本的?有中文的吗?有谁会做这个PLC与电脑的连接线?拜托了!!!

网友A:
lg_plc软件下载地址:
http://www.lsis.com.cn/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B:
kgl for win 3.62中文版 连接线自己做 d行9阵插口 一个公头一个母头,,23交叉 55对接,,成本15快钱搞定!!!

网友C:
我使用过一次但是没有三菱的好(我指的是画面和易用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