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PW软件程序注释中的乱码真的没有办法能够处理好吗?

楼主(2009-02-14):
我在我们这个论坛中找了很多有关程序注释显示乱码的处理方法,结果都没有什么效果.
我下载了MICROSOFT APPOCALE这个乱码处理软件之后,注释还是乱码.
按照删除HEX/WINDOWS.....的方法处理,还是乱码.
请问有没有一中彻底能够把乱码转化成中文的方法?
是不是真的要安装多国语言版本的操作系统吗?
请知道的朋友们指点.

网友A:
用convertz試試

楼主:
谢谢一楼朋友的回复。
我稍微了解了一下,CONVERTZ好像是个繁体转化成简体的软件。
它能将PLC程序中的注释乱码转化为中文吗?

楼主:
那个问题我解决了。
我下载的是金山内码转换器。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只要运行这个软件,然后选中你要转化的程序(比如:GPPW),最后转换就可以了。
以上。

网友B:
我在前几天重装了操作系统后,也出现跟楼主一样的乱码问题,后来自己试试看还真的解决了,我在这给楼主提供一个参与,你试试在你系统内字体项,将MS开头的字体全部删除,我自己就是这样做最后才解决乱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