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尺寸问题

楼主(2009-02-14):
在例程里元件的轮廓可以做到10,而实际做得时候数值输不上!软件提示“请填入一个16到960之间的整数”!轮廓做不小!不知道人家怎麽做的?请教

楼主:
请帮忙!多谢

网友A:
你使用了标签,而标签的大小决定了你的元件的最小值,取消标签应该能缩小.一般来讲元件大小小于16后不能直接在属性中定义,只能用鼠标拉,此时一定要没有标签.
还有一种情况是元件不能随意用鼠标改变大小,这是软件的毛病,需要在属性中先减小一下数值,然后就可以随意缩小了.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