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4):
如题,讨论STEP7的很多,可一般不见WINCC专家出来说话,期待中……

网友A:
因为Wincc无非是对现场设备的人机界面化的显示,而大多数的应用都可以通过其使用手册解决问题,因此不会对Wincc作过多的讨论,也是如此,其他的组态软件也未做过多的讨论。

另外,这里的论坛是以三菱为主,玩惯三菱的自然不会去选择Wincc作为组态软件,三菱的OPC软件贵的要死且无盗版可用,还不如选择诸如组态王这样的软件~~

以上
  • 下载积分:+1(qjt_sd) 能否提供个西门子为主的 ..

楼主:
    不知道谁能出来说说WINCC安装的问题,为何我安装SQL2000时总是出现SETUP FINISHED WITH ERRORS?请高手说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谁能出来说说WINCC安装的问题,为何我安装SQL2000时总是出现SETUP FINISHED WITH ERRORS?请高手说说。

    这是使用非原版的操作系统所致,或者使用虚拟光驱来安装也会造成该状况。

    重新安装或者刻为光碟会修正该错误,在安装失败时,SQL会生成ERROR.LOG信息文件,可以查看该文件来锁定错误原因。

    以上
  • 下载积分:+2(qjt_sd)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使用非原版的操作系统所致,或者使用虚拟光驱来安装也会造成该状况。

    重新安装或者刻为光碟会修正该错误,在安装失败时,SQL会生成ERROR.LOG信息文件,可以查看该文件来锁定错误原因。

    谢谢楼上,今天试验了一下,将机子上的镜像刻成光盘,重新在机子上安装,竟然一切顺利,果然是虚拟光驱的原因。尽管自己想不明白,但毕竟问题解决了。再次感谢楼主的指教。

网友B(2010-12-09):
    针对此问题不刻盘解决方法
    [最新]不能安装 WINCC V6 V7 (SQL) 完美解决方法
    本文转自亿万论坛:http://bbs.e10000.cn/a/a.asp?B=302&ID=1055215
    这是我自己研究出的安装出现此问题的解决方法,请到此论坛帖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