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4):
           我的组态王软件的温度数据间歇性的跳变,隔一分钟左右吧就跳一次,上下十来度的波动。而且电源没问题,传感器也没有问题。PLC的A/D模块只要错误一闪他就跳。换了好的A/D模块也不行。哪位大哥给指点下哈。谢谢哈!!!

网友A:
这是模拟量的输入问题了,最好搜索下模拟量接线的重点注意事项,接线正确接地正常屏蔽规范后再看数据是否仍有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