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4):
PLC中怎么对寄存器的数据进行奇偶判断,如题,比如说一个按钮,奇数次和偶数次的操作不一样,怎么实现?

网友A:
将数据对2做MOD(模)运算,结果为0的就是偶数。

以上

楼主:
不过那个怎么摸运算,我没用过

网友B:
二进制最低位为0者为偶数,那么通过与、或、异或都能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