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4):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怎样用S7200与WINCC进行DP通讯啊?用OPC的方式倒是比较好做,但是好像一定要用PC/PPI电缆,距离有限。我的硬件配置是S7226+EM277+CP5611,或者给小弟一点资料,让我慢慢啃也可以,在网上实在没找到,谢谢了!!!

网友A:
因为写的话恐怕要占用很大的篇幅。

因此请您去参考《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上册的第113页,Wincc与Profibus-DP从站的通讯,该页就是以Wincc与s7-200通过EM277作为DP通讯的实例。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写的话恐怕要占用很大的篇幅。

因此请您去参考《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上册的第113页,Wincc与Profibus-DP从站的通讯,该页就是以Wincc与s7-200通过EM277作为DP通讯的实例。

以上

谢谢啊,真的太感谢了!!!

楼主:
晕,不一样啊,里面说的是用400的PLC做主站,ET200做从站的例程,跟我的配置大不一样啊

楼主:
终于找到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