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为什么与三S7-400PLC、6RA70联不上?

楼主(2009-02-14):
操作系统是win2000-sp4,编程软件是step7-v5.2+sp1,是不是兼容性问题?谢谢各位大侠,有问必答啊!

网友A:
兼容性没有问题,只是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去联,是用PC适配器还是用5611网卡,或者用以太网,总之联的方法很多,只要是通讯口设置得对,通讯驱动没有问题,通讯参数设置得对一切都OK.

楼主:
我用的是PC适配器,参数设置和以前一样,我的本本实重新装的系统,是不是驱动没有装全?

网友B:
最好抓图上来看看设置。
关键就在PC-PG Interface Setup里面。
可改为PC Adaper (Auto) 试试。

楼主:
用USB转com口用就没问题,看来是本本的com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