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4):
现有一程序,
忽略其他的程序,简单点讲:
现有
一个按钮控制一个执行元件的启动与停止
在PLC编程里这么写的
              X1
————||————————(Y1)

开启电源与PLC
按下按钮X1,执行元件Y1就会启动

要是PLC程序这么写
把上面的X1变成常闭触点,是不是开启电源和PLC,不需要按钮X1,就会直接启动了啊?

网友A:
you are right

---ld x1-----ldi x0-------out y1
               [
----or y1--
一按x1就会自动启动y1,按下x0就停止。

网友B:
不光是不需要X1按钮了,而且是变成按下按钮X1,执行元件Y1就会停止

网友C:
楼上说得对哦!LZ说的变成闭合就不需要按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光是不需要X1按钮了,而且是变成按下按钮X1,执行元件Y1就会停止

放开X1,Y1就工作

网友E(2009-04-18):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网友F:
不明白是什么意图

网友G:
FX 列些   LD X0       ALT Y0

Q系列    LD X0       FF Y0

自己调试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FX 列些   LD X0       ALT Y0

Q系列    LD X0       FF Y0

自己调试去

说的对!
A系列   LDX0     CHK  Y1 K1M0

网友G:
A系列是三菱的  过度产品  停产了    呵呵        三菱主打 FX    和Q       FX   我没有这么用过   传输速度太慢不爽    还是喜欢USB 和 网络连线调试

网友I:
你是不是就是为了骗点积分的啊,这样有意思吗

网友J:
是的,是这样子的

网友K:
这就是常开和常闭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