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QD75D2只使用一个轴,另外一个轴要不要接线?

楼主(2009-02-14):
请问QD75D2只使用一个轴,另外一个轴要不要接线?这样模块会不会出错?可不可以使用Configurator-QP来设置吗?

网友A:
另一个轴不用接线的.可以使用Configurator-QP来设置

网友B:
天天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好象需要短接一组线

网友C:
请参考模块手册

网友D:
向高手致敬,向前辈学习,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