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P178micro触摸屏上的系统时间如何修改

楼主(2009-02-14):
我是西门子的新手,请问,一免烧砖机采用S7-200CN和EM223模块及K-TP178触摸屏,年前系统时间正常,年后过20天开机发现时间变为2001年1月1日,在触摸屏上可以修改吗?,具体如何修改,盼指点详细操作过程,有该砖机的程序请传给我或发到本网站上来共享,先谢了

网友A:
是否能够修改要看触摸屏程序中是怎么组态的。
你可以试一下点击日期后是否能够弹出系统键盘供你输入新的日期。
另外还有可能触摸屏中读取的是PLC的时间,通过修改PLC时间就能改成当前的日期。

楼主:
谢谢1楼的,那就是说如果在触摸屏上点击系统时间处,没出现数字键盘,就没法在触摸屏上修改时间了哦,就只能用软件进入PLC中修改了,是这样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