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编程软件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09-02-14):
三菱编程软件打开程序后,鼠标滚轴不起作用,不能往下翻看程序。感觉不太方便,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一下呢?

网友A:
高版本的可以,7.0以下的不行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老版本就是这样,有个鼠标插件程序,参考:
鼠标滚轮驱动程序汉化版

网友C:
到本家园的下载区去下载8.0的PLC编程软件吧,支持鼠标滚轮的操作了。

网友D:
标滚轮驱动程序汉化版

网友E:
下载8.0的就支持这个功能的

网友F:
用8.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