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与欧母龙PLC的人机问题

楼主(2009-02-14):
请问在连接欧母龙PLC的人机中,在LAMP SETING 中的位地址设置中,那个:
CI0
开头的表示什么意思?
请高手说一下,

网友A:
那款软件???

网友A:
NT系列的人机界面?

网友A:
如果没搞错的话,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指的 NT5Z 的界面编辑软件
如果是 CIO就代表的是输入输出地址了

网友B:
3楼说得对

网友C:
NTST,
CIO--Common I/O
就是0.00,2000.15等類似的輸入輸出點
下载积分:+2(yjp-gyl) 鼓励一下!
充耳不闻

楼主:
那个软件是PROFACE的编程软件,请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