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5):
好象未见过这种线圈?

网友A:
还真没见过,不是三菱的程序吧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A系里的

网友C:
还真没见过

网友D:
A系列链接寄存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系列链接寄存器

实际上三菱的A系列和Q系列PLC都有的。

网友D:
谢谢指正。
靠印象是有很多错误的。
呵呵,这个一般程序中没有使用到,真不大熟悉……

网友F:
是A系列的锁存继电器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正。
靠印象是有很多错误的。
呵呵,这个一般程序中没有使用到,真不大熟悉……

一般是应用在设备的错误报警方面的,和GOT通讯,在GOT上显示特定的报警信息。。。。。通过GOT清除报警和复位。

网友G:
   高手。高手如云

网友H:
谢谢指正。
靠印象是有很多错误的。

楼主: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I:
Q系列里有的,掉电保持 位寄存器

网友J:
也可能是触摸屏里的寄存器

网友K:
三菱A系Q系列链接寄存器
lofaye work

网友L(2009-04-18):
掉电保持继电器

网友M(2009-06-13):
三菱的A系列和Q系列,L = latch Relay, 电力消失后锁存数据

网友N:
你们都是高手

网友O:
发觉三菱的A系和Q系同西门子300/400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