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5):
今天在车间处理设备故障时,由于笔记本电脑电池电力不足外接交流电源,与三菱FX2 PLC通讯,刚开始联机通讯正常,但随后即断续出现NO COMMUNICATION 提示,间隔为20秒左右,怀疑通讯线没插好,但再次重复插接数次,仍旧如此,后怀疑是否外接电源干扰引起串口工作不正常,于是将外接电源拔掉,连续联机近一小时,NO COMMUNICATION 提示不再出现。
希望我的经历能给各位工控朋友提个醒,遇类似情况,拔掉笔记本电脑外接交流电源。
  • 下载积分:+4(盘龙)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1(xxscwsry) 鼓励一下!

网友A:
    引用楼主detect于2009-02-15 03:08发表的 笔记本电脑使用交流电源时可能造成串口通讯不良 :
    今天在车间处理设备故障时,由于笔记本电脑电池电力不足外接交流电源,与三菱FX2 PLC通讯,刚开始联机通讯正常,但随后即断续出现NO COMMUNICATION 提示,间隔为20秒左右,怀疑通讯线没插好,但再次重复插接数次,仍旧如此,后怀疑是否外接电源干扰引起串口工作不正常,于是将外接电源拔掉,连续联机近一小时,NO COMMUNICATION 提示不再出现。
    希望我的经历能给各位工控朋友提个醒,遇类似情况,拔掉笔记本电脑外接交流电源。

    没有碰到过,一直很好的。不过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B:
    没听所过

网友C:
    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处理方法和你一样!

网友D: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我用三菱的没有你所说的情况。

网友E: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你的是什么型号的笔记本

网友F:
    我从2005年,一直用的是2004年底买神舟承运M350E的笔记本,都是接交流电源连PLC的,连过三菱的FX1N,2N,0S。。。,A,Q 系列的PLC和F,A 系列的GOT,OMRON的CPM1A,2A,C200HE,CQM1H,CJ1M等系列的PLC,SIEMENS的S7-200/300/400的PLC,还有伦茨的伺服驱动器等,从来没有遇到楼主所说的情况。。。。。。。。而且用的还是USB---RS232的线,唯独连接伦茨伺服是用的PCMCIA---RS232的卡。

网友G:
    多半是该车间电源或手提电脑电源不良造成的

网友H:
    没有碰到过

网友I:
    是啊! 交流电源对通讯肯定回有影响的,可能你的本本交流电源不是很好造成的,或者就是周围有干扰!我经常接交流电通讯,没有遇到类似情况!不过还是感谢你提醒,以后在现场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考虑这个原因啊!

网友J:
    这都是经验啊!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K:
六楼用的是什么牌子的USB-232线?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我从2005年,一直用的是2004年底买神舟承运M350E的笔记本,都是接交流电源连PLC的,连过三菱的FX1N,2N,0S。。。,A,Q 系列的PLC和F,A 系列的GOT,OMRON的CPM1A,2A,C200HE,CQM1H,CJ1M等系列的PLC,SIEMENS的S7-200/300/400的PLC,还有伦茨的伺服驱动器等,从来没有遇到楼主所说的情况。。。。。。。。而且用的还是USB---RS232的线,唯独连接伦茨伺服是用的PCMCIA---RS232的卡。

高人啊,高手,高手,高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M:
没碰过,但我遇到一个情况是:PLC在刚通电的一两分钟能通讯,过后就连接不上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N:
以后在现场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考虑这个原因啊!

网友O:
车间振动大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P(2009-04-11):
引用 网友L:

高人啊,高手,高手,高高手,向你学习!

同感呀

网友Q:
我只有遇到鼠标死了。把通信线拔了就好了。我用的是联想手提电脑。

网友R:
用自带串口的笔记本电脑或者用IBM笔记本电脑就会稳定很多

网友S:
我上次也是这样,搞得我莫名其妙,后来也是拔电就OK了。

网友T:
用USB转串口试过这现象

网友U(2009-06-09):
楼主说得对,我用DELL的笔记本电脑联FX 3UC的编程端口,只要笔记本不外接交流电源就通讯没问题,一外接交流电源就不能通讯上;但是如果联FX3U-422-BD就笔记本接外接交流电源也没问题。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V:
我也没碰到过。

网友W:
很可能是你的电源有问题

网友X:
路过,学习了,以后会小心

网友Y:
应是笔记本的问题吧.

网友Z:
我用华硕本,情况正好相反,接上外接电源通讯正常,用电池倒经常通讯不上
可能与所用本有关

网友AA:
虽然没碰到这样的问题,但还是感谢楼主的好心

网友AB:
没遇到过。
谢谢,多了一个思路

网友AC:
又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AD:
我今天就碰到了,不过我是监控变频器,然后变频器就输出截止了,我用的是ibm。

网友AE:
又学到一招,谢谢楼主!!!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AF:
我用DELL接电和电池都没有这个问题,只不过偶尔出现过几次死机。
★向高手学习☆

网友AG:
是你的本本抗干扰不良,我从来没碰过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