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PWS1711-STN人机界面

楼主(2009-02-15):
请问各位师傅:HITECH-PWS1711-STN人机界面我画面编后,是不是可以直接传输到人机上面吗?还需要别的设置吗?谢谢!!

楼主:
再请问一下师傅们HITECH-PWS1711-STN人机界面中的配方指的是什么?谢谢!!

网友A:
要进行编译后才可以下载,最好模拟一下。配方如同做酒需要配方一样,一种表格

网友B(2009-03-26):
PWS1711我们公司有用到,读取PLC数据超慢

网友C:
配方功能是指:人机内可以存储一组一组的数据,数据是对应你的生产线中在生产不同品种工艺要求的输入机器的参数。你按类做能配方,就可以一次性读到PLC中,就不用一个一个的输入了。提高效率。

网友D:
会编画面再学吧,循序渐进嘛,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