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会这样?????

楼主(2009-02-15):
(无正文)

网友A:
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B:
呵呵呵呵呵。。。不用重装系统的,可能是中了最新出现的病毒了,我刚帮朋友处理过电脑,也是这种故障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比较难处理,需要升级到最新的杀毒软件,然偶做全盘的扫描。用安装系统的光盘修复被病毒破坏的系统文件。
如果是因为错误删除了系统文件的原因,只要用能正常上网的电脑从网上下载一个IE的安装文件,安装上就可以了,或者用非IE的浏览器上网,也可以在【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的选项里面删除IE,然后在添加IE,就会自动修复好的。

网友C: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内存不足,关掉软件重启

网友D:
有可能是软件不行
重新安装一下试一下

网友E:
我也遇见过,关掉就关掉了,再打开。

网友F:
开机时出现的还是运行软件时发现的

网友F:
运行软件是发现的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F:
把IE卸载一下 重新安装IE

网友G:
运行 输入cmd 回车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xu249208605

楼主:
关掉ie时就出现这个,有的时候出现有的时候有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