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液位的状况

楼主(2009-02-15):
我用FX2N和GT15控制一供水系统,要用到维系水池里有一定的水量。请问各位朋友我还要用至哪些硬件,程序方面也给些提示。在下先谢了!

网友A:
要看“一定的水量”要精确到什么程度。
如果只是简单的需要保证水池的水量充足,那么只需要上限和下线两个开关量,顶多再加上上下极限的报警信号。
如果需要实时监控液位,则需要模拟量液位计和PLC上加模拟量模块而已。
要在触摸屏上显示的话最好是读取模拟量值,然后用棒图了。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楼主:
精度不高,只是想直观些,选什么液位计和模块好。

网友B:
用编码器可做高精度的

网友C:
用压力变送器输出模拟量再输入AD模块。显示在人机上,效果肯定不错。

网友D(2009-04-17):
可以用棒图

网友E:
水位计咯

网友F:
学习了 探讨下

网友G(2009-06-20):
做水位还上不容易,楼上说了许多方法,简单的思路用计算数器加/减法模拟.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做水位还上不容易,楼上说了许多方法,简单的思路用计算数器加/减法模拟.
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I:
棒图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J:
我也是初学者,我认为可以用模拟量液位计并用PLC加AD模块即可
液位计如果要求不高,用些国产的就可以吧

网友K:
超声波液位计加2AD模块就行

网友L:
用压力变送器输出模拟量再输入AD模块。显示在人机上,效果肯定不错,你还可以在PLC程序里面增加控制,达到你要求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