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CC-link 的理解是否有误?

楼主(2009-02-15):
对于CC-link 的理解,请各位帮忙看下我理解是否有误!
谢谢! !
第一点:一个,基板上面的可以有多个QJ61BT11,但是只能有一个作为主站,其他的则只能是从站.
第二点:(从站的数目+远程IO的数目)要小于64,其中从站的数目不得多于26,远程IO的数目不得多于64个
第三点:一个基板上面可以安装多个CPU
.(其目的是什么?提高运行速度,还是其他什么作用,如果知道,请指点)
第四点:其他的功能模块的,虽然仅仅只是一个模块,但是有的需要占用好几个站,比如说QD75需要占用4个站,计数模块AJ65BT-D62需要占用四个站
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的见解,希望可以和我一起分享!

楼主:
怎么没人顶啊!
帖子别沉了啊!

楼主:
哎!怎么没人帮我看看呢!
郁闷!

网友A(2009-07-04):
我只能肯定第一点是对的

网友B:
关于楼主的第三点,我知道一点,不知道是不是你的答案
比如,我记得我们用过一台这样的,先装个Q02的CPU, 然后再装个CPU(具体的型号我也忘记了),用来做运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