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5):
两个变频器控制两台马达。不用PLC 。要同步。用继电器来控制。或者用行程开关来控制

楼主:
那为好朋友帮帮我

网友A:
外接可控电压原
  • 下载积分:+1(zhouyang)

网友B:
    很简单呀。利用中间继电器,同功能的继电器(如正转)分两路到两变频器的正转接线端子,反转和分段速度继电器同理。俩变频器的分段速度频率一一对应相同,其他参数相同设置,最后再调试一下。

网友C:
    简单得很!找我就可

网友D:
    很简单呀。利用同功能的继电器(如正转)分两路到两变频器的正转接线端子,反转和采用两个同轴的电位器。俩变频器速度频率一一对应相同,其他参数相同设置,最后再调试一下。

楼主:
    谢谢 呢。有接线图吗?拿台达变频来做。谢高手。

网友E:
    用电位器调节是可以做的,用速度高的电位器输出电压作为第二个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当第一个电位器有输出时第二个电位器也就有同样的电压了。第二个电位器调到最大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电位器调节是可以做的,用速度高的电位器输出电压作为第二个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当第一个电位器有输出时第二个电位器也就有同样的电压了。第二个电位器调到最大就行。

    顶一下!

网友G:
    用电位器调节是可以做的   我同这个看法

网友H:
    富士变频器就有这功能

网友I:
可以用。。。。。同步控制器。
jay73

网友J:
我有應用過,直接將1的變頻器的類比輸出接到2的入端,這樣同步會比較確實吧

网友K:
用双联电位器

网友L: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第一台的输出模拟量控制第二台。不过要调整第二台的一些参数同第一台匹配。

网友M:
485通讯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N:
这也 有点简单啊 直接用继电器控制就可以的啊

网友O:
用编码器加同步卡,

网友P:
正反转信号同时就OK了!

网友Q:
用一个可调电压原来控制两台变频器交简单

网友R:
把两台变频器的启动信号接到同一个继电器的2个触点上,变频器设置相同,这样最简单了

网友S:
没试过,学学看

网友T:
我来顶一下。

网友U:
转速反馈要动些脑筋

网友V:
引用 网友E:
用电位器调节是可以做的,用速度高的电位器输出电压作为第二个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当第一个电位器有输出时第二个电位器也就有同样的电压了。第二个电位器调到最大就行。

网友W:
开环控制,用反馈。

网友X:
没有反馈信号,叫什么同步啊,一台变频器跑多几步也没有人知道。

网友Y:
按你要求的控制精度来选型,PID开环应该可以了

网友Z:
可以做的

网友T:
没试过,我来顶一下。

网友AA:
没有反馈信号,叫什么同步啊

网友AB:
用一台4路的同步器就可以了,有台达的同步器。很简单的。

网友AC:
简单的啊,我可以帮你啊!QQ 418513387

网友AD:
看似简单如果要精确控制恐怕不容易,以上的方法如果要用到装配线上恐怕不行,需要编码器进行反馈最好再用到同步控制器(如NSD的)进行变频器控制

网友AE:
不可能的 做不到

网友AE:
除非用模拟反馈

网友AF:
不要太麻烦,用第一个电位器调变频,另一台用前一台的模拟输出设定再调试就可以。

网友AG:
我是专业搞变频技术的,你要把你的工艺要求说清楚,同步精度高不高等,

网友AG:
有好几种方法可以实现,当这几种方法的同步精度不一样

网友AH(2009-04-27):
用一台四单元同步控制器,简单可靠
联系人:梁红兵
手机:13916621704
电话:02156183861
传真:02156183862
网址:
www.boxin.biz
邮箱:
service@shboxin.net

网友AI:
很精彩喔

网友AJ:
用外部端子控制

网友AK:
同意4楼和6楼的。中间继电器+双联电位器。

网友AI:
顶9楼,效果挺好,多台变频也可这样控制

网友AL:
用电位器调节是可以做的,但要用电流不要用电压。

网友AM:
引用 网友L: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第一台的输出模拟量控制第二台。不过要调整第二台的一些参数同第一台匹配。
一点不错。本人曾在一个单位这样调试过呢。

网友AN:
很难很难,同步很难的,除非你要求不高。用电位器就是根本达不到高同步要求的,但你可以选用同步器,市场上有的买,特别适合纺织行业用,精度虽然差了点,但便宜呀

网友AO:
用电位器调速,仅需把联动比例参数调好就ok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