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马达两变频器控制同步。不用PLC 。有接线图更好。

楼主(2009-02-15):
有接线图。请大虾帮忙。台达。爱德的为样。

网友A:
两台马达用变频器控制同步我没用过,用直流调速器可以实现.

网友B:
可以使用同步控制卡来实现。
同步卡应该是变频器的可选附件~~如富士,安川等知名品牌的变频器均有同步控制卡附件出售。
以上

楼主:
谢各位大虾,各位高手

网友C:
可用同步控制器和角度传感器

网友D:
很简单!发信息给我!QQ191829454

网友E(2009-12-20):
我用过的用比例联动控制。1410199713)我QQ

网友F:
以第一台为主,第二台的给定接于第一台的直流电压输出,调试时打一同步。这只是近似同步,如果要真正同步第二台最好再加以传感器进行pid调节。

网友G(2010-03-23):
fg dfdf gdf gh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