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9-02-15):
大家好:
我单位的ab powerFLEX700变频器,今天面板led灯全不亮,人机界面不显示.但是变频器内部风机工作正常,请问什么原因,是不是 驱动电源故障 能否给发个图纸 谢谢了

网友A:
变频器的内部电源板故障了。冷却用的风扇有的是单独的,不受内部电源板的控制,有的风扇是通过温度传感器来控制的,有的是一开机就运行的。

楼主:
谢谢 今天查了下直流无电压 是新的才使用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