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曲线怎么弄出来?

楼主(2009-02-15):
现在有一家客户,压装轴承,需要在压装的过程中有压力位移两者曲线.
要求:压到最后的1MM处,检测该点的压力是否超过标准压力?

网友A:
着看你的控制方式,和传感器的类型和采集方式了。
芳德工控自动化维修中心
韩德亭

网友B:
壓力傳感器-->A/D模塊-->D1~D99中數據保存
位移傳感器-->A/D模塊-->D100~D199中數據保存
D的數量根據實際時間情況使用,可以PLC循環掃描採集,也可以定時毫秒採集。
再將D中數據以曲綫顯示。
充耳不闻

楼主:
上面的师傅,能具体点吗?我没有接触过模拟量.能发我邮箱吗?
ykj_05@163.com

网友C:
我也想学一学。

网友D:
二路的真会作广告

网友D:
二楼的真会作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