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编了一个SFC自动与手动的小程序

楼主(2009-02-15):
我编了一个SFC自动与手动的小程序,不知道对不对 ,望各位高手提出意见 我不知道在那加停止按钮 ,我程序结束加停止不行 ,报程序错误 ,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把x0打到手动就可以啦?加停止也只是让s0到s20之间的转移条件不成立,来达到停止的目的呀。

网友B:
看你要怎么样停止,是运行完单周期停止还是在运行到任何步时急停?
最起码要说清楚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

楼主:
两种都给我说一下吧

网友C:
你对你程序的理解是 通电后自动开始运行Y0亮10S之后Y1亮10S最后Y2亮10S,若接通X0(没有自保)同时接通X1、X2或X3,Y端输出分别亮,但都没自保 是这意思么

网友C:
所以在你手动状态下没急停,因为都没自保

网友C:
若要在单周期运行完停止可以在常闭的X0后加一个常闭接点,若要运行到任何步停止可以给每个计时器串一个常闭接点
呵呵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