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指令中的置位

楼主(2009-02-16):
一个PLC程序中含有2个步进指令
假如第一个步进指令有十步,第二个步进指令有五步。
现在在第一个步进指令里
在第3步中放入了一个置位指令,但没有复位指令
那么在第3步以外,这个置位指令所置位的线圈一直是被置位的吗?
在第二个步进指令程序里对上述的置位指令进行复位可以吗?

楼主:
那第一个问题该怎么理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第一个问题该怎么理解啊?
是的,置位

网友B:
在步进程序中在某步用啦置位指令如没有对应的复位指令,则一直保持置位状态。

网友C:
只有有一个地方置位了就是on,,,任何一个复位就off了.

网友D:
恩,只要有复位指令(包含步进指令到最后一步后全部复位)就一定可以复位。一般最后的复位会把所有步骤位置去不置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