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WinCC的问题,

楼主(2009-02-16):
安装Wincc是说要有消息队列,但是我的系统安装盘里没有消息队列组件,请问那位好心人帮忙指点一下,或者发个消息队列组件我的邮箱
168wangshaoquan@163.com
,谢谢了

网友A:
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添加Windows组件》》消息队列
Home版不支持消息队列,因此Wincc不能安装于Home版本上。
以上
下载积分:+1(qjt_sd) 热心助人!

楼主:
那该怎么版?重装系统?

网友B:
我也缺少组件,但不知道 XP专业版 是否支持组件?

网友C:
XP专业版支持,按楼上所说就能安装。HOME版不支持。

网友D:
重装一个XP的系统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