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9-02-16):
我们这里用的台达的变频器
型号为:VFD-M
控制回路里有
正转/停止、反转/停止、异常复位、多段速指令1、多段速指令2、多段速指令3、信号公用端子
因为用到正转/停止、反转/停止、多段速指令1、多段速指令2
想问下,正反转和多段速要一起使用吗?
也就是单独的反转,不指定多段速,系统不工作是吗?
还是要控制正/反转,一定要选择多段速中的一个啊?

网友A:
多段速确定的是变频器运行时的频率,而正反转相当于运行的指令。
变频器运行的两个要素就是运行指令+运行频率。
因此既要指定正反转也要给出运行频率。
以上

网友B:
变频器运行的两个要素就是运行指令+运行频率。
只要按你速度要求设置频率就行

网友C:
其实控制端子与运行频率需要根据操作模式来决定如何设置;
但是涉及太多容易把你看晕也容易把我讲晕;
所以具体到你所要的控制思路,正反转和多段速必须一起使用系统才会运行。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D:
同意二楼的说话,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