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基恩士的什么产品,干什么用的,怎样用

楼主(2009-02-16):
[upload=1]多谢各个前辈指教,让我长见识

楼主:
图1主面的

楼主:
侧面的AD
DRESS, CLEAR HOLD MODE怎样的用法

楼主:
S+ S-是干什么用的还有RUN是运行什么的它和那个点组合用多谢

网友A:
KZ-300/350/A500系列用,远程I/O输出装置

楼主:
还有一个PLC如图它用那种编程软件,编程线的制做方法(插孔是4根线)

楼主:
问题太多了,让大家费心了。拜托各位师傅

楼主:
请问版主它怎样和主单元连接呢,我没有找到接口。KZ-R16R是不是指的16组继电器输出,请您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它怎样和主单元连接呢,我没有找到接口。KZ-R16R是不是指的16组继电器输出,请您指教
没用过。它应该是不用接口,而是通过S+ S- 端子上的接线进行通讯

网友C:
没有见过

网友D:
是远程继电器模组,用+S -S进行通信,侧边的是模组设定号!数据线可用电话线的水晶头和串口,只是软件目前还没有看到,但手持编程器可以使用

楼主:
多谢11楼的指点

网友E:
看样子应该是分散的输入输出单元,类似于ET200等。

网友F:
见过这个,用的很少,一时想不起来

网友G:
是基恩士的plc呀

网友H:
应该是基恩斯的远程I/O模块吧 可以查看基恩斯官网资料。软件网上有下载的。我一会儿上传个。

网友I:
我用过,它的编程口是用6针的水晶头与电脑编程口相通讯的.用kz的编程软件即可,

网友J(2009-0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