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令

楼主(2009-02-16):
请教各位老师三菱PLC指令中 M8002 怎么理解。

网友A:
你没说明书吗这个是最基本的

楼主:
刚刚学习PLC,请教一下啊

网友B:
自己看手册吧,呵

网友C:
PLC刚刚刚刚RUN的那一个扫描周期内为ON状态,其他情况皆为OFF

网友D:
M8002;RUN只给一个周期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谢谢指导,加强学习了

网友E:
M8002初始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PLC刚刚刚刚RUN的那一个扫描周期内为ON状态,其他情况皆为OFF

网友G(2009-04-17):
就像上升沿一样

网友H:
看手册,别光问

网友I:
一看就知道这家伙没看编程手册,嘎嘎

GOOD LUCK

网友J:
M8002 就是说:在PLC程序运行一个周期即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