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三菱编程软件时碰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2-16):
我在安装三菱编程软件的环境时,会跳出"MELSOFT通用组件2安装初始化失败",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怎么解决呢...系统没问题

网友A:
一般有几种常见的情况
1,目录层次太多,把安装程序放在D盘或者C盘这种根目录执行
2,还是系统问题
此外楼主一贴两发,在综合讨论多余的那个已经删除了

网友B:
没遇见过

网友C:
要先装EnvMEL然后装软件MELS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