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2-16):
请教下面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西门子程序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B:
意思是每1秒钟执行调用子程序SBR_7一次。
至于它的作用,恐怕你要看SBR_7里的程序是什么。

楼主:
程序中VW610及VW900 VW902 VW904 VW906 VW908 VW910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是说VW在上面程序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B:
呵呵,只能说保存数据用。
具体的功能,必须看SBR_7里面的程序。
要细致的讲述,可能还需要向你请教I、O含义、工艺流程之类的东西。
否则神仙也难办了。

楼主:
我查看SBR_7里面的程序时,发现子程序是空的,最上面是一把锁,点击显示此POU受密码保护,不能编辑和查看,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的CPU是224,不知如何解POU密码

网友B:
这个项目被保护了呀。
上传程序来看看?

楼主:
我已破解子子程序,VW610与MY_IN是什么关系,MY_O~与VW900等是什么关系,是参数变量传递吗,谢谢

网友B:
你可以这么理解:
在子程序SBR_7里,所有的MY_IN都是VW610;所有的MY_OUT1都是VW900,MY_OUT2都是VW902……以此类推;
也就是说在这个程序里遇到MY_IN你就直接把它当作VW610就可以了。

楼主:
我另有一事,我的西门子软件STEP 7-MICROWIN V4.0.3.08无法打印,在二台电脑上均这样(无法启动打印作业),与PLC通讯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B:
没有遇到过。一直正常使用。
不是软件有问题就是系统有问题了。
鉴于现在该软件最新已经是SP7了,你可以升级至SP7再看看打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