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6):
以前用手持编程器写入程序,现要用笔记本上传用5.0无法上传,请教欧姆龙早期的plc--c40h用什么编程软件上载?

网友A:
可以用CX——P5.0以上的版本的,自动识别查找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用CX——P5.0以上的版本的,设备类型选择C200H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CX——P5.0以上的版本的,设备类型选择C200H啊
提示无法连接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T, SSS, LSS

请教哪里下载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编程电缆不行,你看看手册你的电缆对不对啊!

网友D:
应该是你的通讯电缆不对,CXXH的通讯电缆接线和其他型号OMRON机接线都不一样,你这问题我前几天刚遇到过,同样是C40H

网友D:
CX5.0软件能用的,自动搜索PLC,搜索结果好像是C200H,CPU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