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6):
PLC的DRVI指令
在DRVI 指令中当条件信号MO为OFF后指令定位没走完,伺服停止此时的D8140中保留的数据与电机的实际位置差了一些距离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走完就没差距了吗?没走完就有应该不会吧.你有没有用到伺服的脉冲清除信号?

网友B:
"伺服停止此时的D8140中保留的数据与电机的实际位置差了一些距离"

状态显示设置至P参看指令脉冲累计和D8140比较,再做判断
混灌水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