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移位指令问题

楼主(2009-02-16):
我想将可以变化DM100的内容,用移位指令分别用DM1000--DM1100记录最近10次的变化内容,用了WSFT都不行,请问如何写程序,我用的是CPM2AH,假如用1800触发DM1000--DM1100,求助

楼主:
更正:我想将可以变化DM100的内容,用移位指令分别用DM1000--DM1009记录最近10次的变化内容,用了WSFT都不行,请问如何写程序,我用的是CPM2AH,假如用1800触发DM1000--DM1100,求助

网友A:
用DIST(80) 与COLL(81)能达到你需要。以下是是指令说明书...

网友B:
CPM2AH沒有這種命令的。
用變址,大概如下:
mov #1000 D0 (保存區首字地址)
LD 1800
DIFU 1801
LD 1801
mov D100 *D0 (將D100傳送給D1000)
INC D0 ( 生成D1001)
LD P_on (常通)
cmp D0 #1009
LD P_GT (D0>1009)
mov #1000 D0 (保存區首字地址)
可以保證D1000~D1009保存的是最新的10個數據
充耳不闻

楼主:
先感谢各位热心人兄,明天返到工作现场再试,谢谢

楼主:
LD 1801
mov D100 *D0 (將D100傳送給D1000)
INC D0 ( 生成D1001)
再问以上程序如何写入,一定要用D0吗,用MOV不能使用mov D100 *D0 这样格式

网友B:
不一定要用D0,自己找一個就行
可以使用mov D100 *D0
附件,CPM1A也可以,CPM2AH更行了
充耳不闻

网友B:
不一定要用D0
能使用mov D100 *D0 这样格式
注意:INC是BCD加一也就是十進制加一,#1000是十六進制,&1000是十進制的1000,
所以是mov &1000 D0,
試一下,在綫監控就知道了。
充耳不闻

楼主:
今天试了还是不行。应该是变址不成功。
LD 1801
mov D100 *D0 (將D100傳送給D1000)
INC D0 ( 生成D1001
LD 25315 mov &1000 D0

楼主:
我用三菱FX2N做的时候,用字传送指今上可以的之前用过,其实我就是用来记录在人机介面(台达AE8系列)修改后参数后,自动记录在另外的DM寄存上,因为修改后人机可以产生一个触发一个假如1800的ON信号,但是用其他让它复位.而且有专用V,Z变址字符,想问*D0 是否代表变址

网友A:
楼主:看来你这人就爱钻牛角尖,好建议你不要非要吃现成的。再说像你这样子的话,就算此工程给你顺利通过,但你什么也没学到,根本就没弄清楚这些程序的工作原理。不说了,说多了好像我变得婆婆妈妈......
********************************************************************************************
LD 18.00
@DIST(80) DM100 DM999 #9010
LD 25313
CMP(20) DM999 #10
AND 25506
@BSET(71) #0 DM999 DM999
********************************************************************************************

楼主:
兄台不要生气呢,我已经用·INC递增指令试了几天搞定了,我只是很少用OMRON,三菱有专用的指令的。只是不想另作投资,在工厂不同做其它一次性的工程。谢啦。

网友C(2009-06-09):
D0 是否代表变址

网友D:
LD P_First_Cycle
MOV(21) &1000 DM0
LD 1.00
DIFU(13) 1.01
LD 1.01
MOV(21) &1000 DM0
LD P_On
CMP(20) DM0 &1003
LD P_GT
MOV(21) &1000 DM0
试过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