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怎样模拟

楼主(2009-02-17):
各位大哥们好!
我以前使用的是西门子200多,300和400没有使用过。但是我也希望能学一学。可是变完程序后使用模拟软件时发现无法下载,请问我应该怎样设置才能模拟STEP7。谢谢!

网友A:
200有个仿真软件的,不怎么好用,汉化过的。。
300,400西门子好像有专门的仿真软件的吧

网友B:
一般都是打开模拟软件后,直接将项目下载就可以。
你电脑上无法下载所出现的错误提示是什么?

楼主:
显示的是 on line: No other active partner can be found

网友B:
【Options】--【PC-PG Interface Setup】里选择为PC Adapter (MPI) 方式实验一下。
其实即使我将它改为None也可以往仿真里传程序。不知你的为何如此。

楼主:
在PC-PG Interface Setup里我是选Adapter(MPI)。不明白。我的STEP7是V5.4 SP3,S7-PLCSIM是V5.3 S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