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7):
水处理过滤器有5只阀门,进水阀(Q0.0),出水阀(Q0.1),反洗进水阀(Q0.2),反洗出水阀(Q0.3),排污阀(Q0.4)

有三种工作状态:
    (1)过滤(M0.0),开进水阀(Q0.0),出水阀(Q0.1),    (2)反洗(M0.1),开反洗进水阀(Q0.2),反洗出水阀(Q0.3)

    (3)排污(M0.2),开进水阀(Q0.0),排污阀(Q0.4)

控制要求:

    系统在自动状态下(I0.0),过滤60秒(C0),反洗30秒(C1),排污60秒(C2),周而复始.当差压信号(I0.1)来时,延时20秒(T37),

也反洗30秒,排污60秒,再过滤60秒(C0),反洗30秒,排污60秒,LAD如下图

楼主:
贴图网络1~10

楼主:
无差压信号时,可按要求达到控制.有差压信号(I0.1)接通,即网络5

中T37开点接通,SET(M0.1)开始反洗,RSET(M0.0)结束过滤,由于实际工况下,

反洗一开始,差压信号就会消失.于是使(I0.1)断开,可是SET(M0.1),RSET(M0.0)

指令不执行了,而且网络3中的SET(M0.0)却在执行.这是为什么?即差压信号来后,又消失,

不会进行反洗又去过滤了.按图中思路,怎样改动,可达到控制要求?

网友A:
没看出硬伤。。。你监控一下子嘛!

楼主:
硬伤是,I0.1压差信号来后又消失,反洗不能进行,又开始过滤了.

这也是监控的结果

网友B:
线圈     --(  )           的  控制方式常用的有三种
直接控制   ---(   )   ,置位指令-----(S)  ,复位指令----(R)
直接控制,通常用于控制脉冲轿宽的情况下,或者直接条件执行,必须条件满足时才能输出,只能够保持在与控制条件相同的状态.
复位与置位指令通常用于控制脉冲较窄的情况,任何位置执行一次即可复位或置位输出,执行后即使控制条件不满足,也能维持输出.

我感觉你的问题不是出在理解上了,而是程序问题,没太仔细分析你的程序,看了你的文字说明,主要问题出在了差压信号不能保持,其控制的延时器也就不能定时,后续的控制也就不起作用,此时应该建立一个中间位来记忆差压信号,程序开始运行后,再复位该中间位,实现方式有多种,在此提供给你一种作为参考.
:网络2改成下面的,M20.0替换成你需要的,复位M20.0的位置需要你自己去找,我现在放的位置是T37到达后复位,同时T37也复位了,不知道是否影响你后面的控制.此程序只是给你个参考..

LD     SM0.0
LPS
A      I0.1
EU
S      M20.0, 1
LRD
A      M20.0
TON    T37, 200
LPP
A      T37
R      M20.0, 1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
你原来的网络2还有个弊病,这种直接控制很容易受干扰,建议网络2保留,,把定时器换成时间短点儿的,延时时间100MS以下,比如30毫秒,这样你原来的网络2可以过滤掉干扰差压信号,只有当压差信号来临并保持30毫秒,才启动后续的程序,那么我提供给你参考的程序中I0.1输入点相应的替换成你那个短时间定时器的开点.这样应该才是一个完美的程序.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反洗前出现压差后,I0.1会一直有信号,此时启动反洗程序,反洗刚刚开始进行I0.1的信号就没有了。
这不是I0.1信号不稳定的原因,而是正常的现象。
并且程序中只要是SET M0.1了,那么M0.1应该能保持住,不管此时I0.1是ON还是OFF。除非执行了RST M0.1才会不在反洗。

从这段程序来看这个功能是可以实现的。为什么实际运行中出现问题,还是监控M1的状态比较好。

手头没有S7-200的PLC,所以没有试验。
但我用三菱就这段程序进行模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哦,看来我审题不清,感谢楼上的朋友,让我仔细分析了一下程序,我重新看了一下感觉问题,出在了,计数器的复原指令上,如果循环周期能正常执行完,则程序不存在问题,但是如果压差信号是在任意时刻来临,那么C0,C1两个计数器就有可能没有复原,其值就有可能大于30或60,网络7得以执行,使得T37刚刚置位的M0.1在网络7复位,执行排污动作1-60秒随机数(与信号来临时C2的计值有关),由于差压信号已经消失,此时就会从头开始执行排污水后的下一个动作,大概是过滤吧..
解决方法是修改计数器复原指令的时序,不过我感觉这样的程序使用定时器比较好,特别是TONR定时器可在程序的任意位置复原.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反洗前出现压差后,I0.1会一直有信号,此时启动反洗程序,反洗刚刚开始进行I0.1的信号就没有了。
这不是I0.1信号不稳定的原因,而是正常的现象。
并且程序中只要是SET M0.1了,那么M0.1应该能保持住,不管此时I0.1是ON还是OFF。除非执行了RST M0.1才会不在反洗。

反洗刚刚开始进行I0.1的信号就没有了,这确实是正常现象.有差压说明,过滤器堵塞了,

用T37延时说明长时间堵塞,就需要反洗.一反洗差压信号就不会保持

实际监控时,确实由于I0.1,引起了SET M0.1,但是I0.1不保持,还没有执行RST M0.1(结束反洗),就SET M0.0又开始过滤了

至于我用C0加SM0.5替代TON, 是因为实际运行时,是过滤24小时, 反洗5分钟,再排污,1分钟.

24小时对于TON 不方便表示

网友A:
呵呵,这是不可能的。没有复位M0.1的话它的状态就是ON,这样M0.0的条件不可能满足……

你可否把程序上传?

楼主:
可以上传
附件: 精密过滤器控制程序3.rar (8 K) 下载次数:56

网友A:
模拟运行正常,哪里有不对呐?

网友B:
还没解决?如果还没OK,
把T37 改为 TONR--T5 ,同时网络3和网络5的T37改为T5,网络9 ,
REST M0.2 并上一行 REST T5
试验一下..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2009-03-23):
12楼的楼主你的s7200的仿真软件是那个版本的啊很好用

网友D:
好东西网上太多,眼都花了。现下后顶,谢谢版主!

网友E(2011-05-05):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当在过滤状态时M0.0,此时若有差压,并且有20秒的保持(这个网络是没问题的,不要再用程序保持,否则一有差压信号就动作那就很受干扰了),就会进入反洗M0.1阶段。但此时的C0是不可能到达60的,在反洗结束后网络3和网络7就会运行,这就是抢触点的问题。不知各位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