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17):
请问西门子S5 PLC 一直报黄色警示灯,显示电池电压低,换了新电池还是一样的故障。不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有专门换电池的方法,或者是其它什么故障。

网友A:
换完电池后复位,没效果的话,就是电源模块有问题的。可以找人修的。

楼主:
关掉电源在启动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