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

楼主(2009-02-17):
使用S7-200仿真软件导入时怎么会出现“the file cannot open to read date”!!!

网友A:
使用S7-200仿真软件请到下面页面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10152.html

网友B:
“the file cannot open to read data”
-------------------------------------------------------------
载入程序时无法导入数据库(Data Block)和配置文件,故而出现该报警。
但可直接点击确定,不会影响程序的其他使用。
若不想出现该报警,则在载入程序时不要选择全部,只选择 Logic Block 就行了。